用电池屏暗?

楼主(2012-03-11):
        接到一台旭日410M本本,第一次换高压条,用电池屏正常。第二天,客户说屏又暗了,发现高压条又烧了且高压条处的位置有明显的变形。再换高压条,发现屏暗,外接显示器正常,后发现GND断线了,飞线到地后屏正常显示了。
         以为可以交货了,无意中把适配器拔了,屏一下就暗了,外接显示器正常。量ADJ电压0V(此时电池供电)。重新接上适配器,屏还是暗。只有重新开机,屏才能正常显示(此时用适配器供电),再量ADJ电压1.1V。
         我想问,这是电池问题还是转换电路的问题,且如何修复?请大虾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点评):
不接ADJ直接量度最大.

网友:
ADJ 不接就好了,亮度不调了没事的了

网友:
你要查开启信号不要查ADJ

网友:
就是啊不接adj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可以断开直接用锡跟onof旱在一起的

直接拉个3.3给ADJ就好了。不要亮度调节了。。

网友A:
关键在于怎么用适配器就OK用电池就会暗屏?是不是电池供电电路的不穩定?

网友:
用电池就会暗屏,从开用选配器不暗

网友:
把调整脚断开算了,一直是最亮。客户一般不去调整,有的根本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
把ADJ断开用电池开机 看暗不暗

网友B:
我感觉好像还是在开启信号那里有问题

网友C:
电池的电压不够,所以屏暗!

网友:
这也可以啊

网友D:
你的灯管要换,必须的

网友:
更换过87541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灯管要换,必须的

用适配器正常显示,跟灯管的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他的烧高压条了,主要关键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电压不够,所以屏暗!

电池电压是11.45,与电池标识的11.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好像还是在开启信号那里有问题

开启信号ON为3.3,不是它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怎么用适配器就OK用电池就会暗屏?是不是电池供电电路的不穩定?

是指电池与适配器的切换电路吗?

网友E:
屏的开启信号要接,直接飞个3。3V最加个色环电阻过去吧,开机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开启信号要接,直接飞个3。3V最加个色环电阻过去吧,开机才有的

开启信号3.3V正常

网友:
ADJ也可以啊,改通用高压条就行,就是ADJ不能用而已,一样飞个3。3V去,挂个103电阻。

网友F:
就是不接板上的ADJ端,而是飞个3.3V+103电阻到通用高压条的ADJ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接板上的ADJ端,而是飞个3.3V+103电阻到通用高压条的ADJ端吗?

是啊,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3.3V可以在屏供电的3。3V处取接个103色环电阻嘛。

网友:
直接从屏的信号飞线

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改通用高压条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不接ADJ不就行了吗?

网友:
见过好几次屏暗的机器

网友:
你看屏暗的时候缺什么信号,飞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