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55 NEC老板!有待机但不出 3V 5V

楼主(2012-03-12):
原先故障为第一个保护隔离短路,上电5A,更换后有待机。后来发现3V 5V没出,公共电电压偏低,可调电流表是15V ,公共点才12V,我不清楚这样算不算正常? 待机芯片为MAX8734A ,查工作条件,REF 为2V,正常应为2.5V吧,主供电有,总开关有,线性5V有,但是3V 、5V开启信号没到,图纸找不到了,这板太老了。也不知道3V.5V是芯片内部开启还是I/O开启?一般3V.5V开启信号有那几种方式?明天尝试更换芯片吧。还有一奇怪问题就是上下管,下管控制极居然有5V,上管没

网友:
工作 方式没能满足IC的需求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