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贴,关于笔记本LED屏灯条只亮一组的疑惑!!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2-03-12):
   昨天这个问题在新手区发过一个贴子,搞到半夜也没弄明白,今天整清思路,整理一下,发到这里大家帮忙看看,我也把我拆屏的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机器是联想IBMR400 25C那款 10年4月的机器 :

一、发现屏故障如图:

二、把屏拆下来一看,是带尾巴的LED屏,(怎么拆的就不写了,很多人写了)屏的样子如图,那个小尾巴连着的升压板:

三、屏的型号:

四、把上图所示的LED屏四周的金属框拆掉,这个是卡扣的,注意小心点别损坏屏,拆掉金属框就可以分离第一层液晶屏了,下面是第一层屏拆下的图:

五、第一层屏:

六:没拆完的屏通电,效果如下,比较明显了:

七、继续拆,我的目标是把那个小尾巴连着的LED灯条拆下了,在拆其它层的屏时就要小心点了,大家看上面那个“四”里面的图,四周有一些小黑连,那是胶边,拆时要小心,别把屏弄坏了,特别是最后一层散光板(就是那个厚的有机板)有最上边整个一层都是胶,下面是全拆下来的屏:

八、屏全拆下来了,装有小尾巴LED灯条的U槽终于拿了下来,拆这个要小心别把四周的塑料框弄断了,那东西很脆弱,拆下来的U槽:

九\灯条被用胶带贴在U曹里面,小心揭掉,把灯条拿了出来:

十\小尾巴的接口是这个样子滴:

十一:LED灯条通电,发现这个 48颗粒的灯条应该是分为6组,每组8颗(我自己理解的),只有其中一组亮,每隔5颗亮一颗,两边的不算:

十二、我用3V直流电测了每一个二极管(两节1.5干电池加导线),都是好的,这就是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出在那里了???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一、LED的小尾巴断线了??? 二、升压板坏了???三、屏线坏了??四、关于电的问题,有的朋友说电压的事,那为什么有一组亮呢,全暗屏很多是电的问题,可这个没暗呀,至少亮了一组,实在搞不懂了?????

网友:
问题有新发现接着分析!

刚才去电脑城借了个同型号的 LDE升压板,问题没有解决,排除了升压板的可能性,测了下,升压板与LED灯条供电接口,6组供电只有一组有电,怀疑是有些朋友说的屏电路的问题!发图大家看看:

网友:
替换法试试,凭几节干电池是搞不定的

网友:
手头没有工具,没有配件,我不是搞维修的呀,本子是自用的,平时没干过个呀!只能求助各位有经验的大神帮助分析下,不然我买一堆东西换来换去的,屏钱都出来了

网友:
几组出了故障,可能“小尾吧”中,这几组共用的线断了。

网友:
实在修不了,换个灯管的,加块高压板,只要空间够用。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查一下升压线圈及二极管。测量时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晶体管档位测量,虽然亮度不高,但是可以判断等的好坏的。维修这类故障在拆下LED前,可以测量是否有升压,如果没有测量升压块的供电是否有VBATT(电池电压)或者适配器的输入电压,如果有,开机的短时间里测量是否有灯光控制信号(一般在1.5-3V电压),借此判断排线及生涯快哪个的问题。

网友:
LED不应该有高压板的,那是一块LED驱动板吧。
48颗LED分为6组,每组8颗的话,应该是8串6并的结构。就是每8颗串联起来成为一串,每串有个恒流二极管或限流电阻(这个要具体看它的设计)。然后把这个6串LED灯串并联起来接到驱动板的输出电源两端。

如果照你说的的亮了一组,应该是其他5组的接触点出了问题,或每串的恒流/限流元器件坏了。
每个小功率的LED发光电压一般是3.2-3.9V,不光衰的电流20毫安。8个串起来大约电压应该是30V左右,电流还是20毫安。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亮着的那一串两端电压是多少?
如果都亮起来电流应该是120-130毫安左右。你查查看什么情况再说吧

我还重来没有修过LED的,也不知道怎么修,现在看你说的,感觉还简单。

网友:
理解的彻底啊,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供电电路的问题。建议买好工具,一步一步的去检测。

网友:
很想帮LZ,还没修过LED的屏,屏电路对我来说,现在也是软肋。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专业修本的地方来修吧。你别把小问题弄成大问题

网友:
少一组接地。。估计是屏上控制LED的一个芯片坏了。。芯片是控制接地的。。

网友:
找个同型号得屏 把那个屏得小尾巴换过来

网友:
你还是找个专业的搞吧,你那里设备不齐,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同方本相同问题,后来发现只要屏线一动就出问题,你动动屏线看看

网友:
屏上的驱动电路问题 你可以查驱动芯片

网友:
找块坏屏,把你那个灯条整个换了不几好了,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问题有新发现接着分析!

刚才去电脑城借了个同型号的 LDE升压板,问题没有解决,排除了升压板的可能性,测了下,升压板与LED灯条供电接口,6组供电只有一组有电,怀疑是有些朋友说的屏电路的问题!发图在2楼大家可以看看,我可不会修屏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在 升压板LED供电接口上下功夫,把那一组有电的和其它5组想办法共享,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