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有坏道 却容易死机

楼主(2012-03-12):
160G希捷硬盘,检测后无坏道,经常死机。机器没有事,换了别的硬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会是硬盘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
可能是MEMORY 、disk、MB等原因 建议具体分析

网友:
硬盘可以格式化试下!

网友:
你用什么测坏道的啊啊???顺带看下C1和C5值十多少~!

网友:
用电脑店那个pe全盘扫一下,然后从新分区,还可以换下内存试下

网友:
全格后不行换个 硬盘试下撤

网友:
全盘格的,用的MHDD,这块硬盘在其他电脑上也是容易死机

网友:
确定软件装的没有问题。该软件装到其他机器上正常。

网友:
有可能功率大 要有功率计测量

网友:
排除了坏道的问题,那就是固件的问题,清一下SMART表G表看看。

网友:
嘿嘿 内存啊 几条?不兼容 散热

网友:
我试试看,这个硬盘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时候开机抓不到硬盘,重启后正常。已经排除系统、其他机器上所有硬件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话,只有用PC3000看一下指令信息了。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不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