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2-03-12):
高压板 驱动板 电源板 工作条件正常 开机后不一会儿就白屏 是先花屏然后在白屏,请问大虾门这个屏能否修好

网友:
液晶屏板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查一查屏供电!

网友(点评):
灯管能点亮不代表屏就能显示图像

网友:
修好问题应该不大..如果确定是屏的问题了话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是什么屏?查查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3.3v电压对的,最后确实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坏的话~~~就没得修了,修复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屏供电!

供电应该没问题吧,要不然灯管也不能亮呀!

网友(点评):
是屏的供电!不是的屏的背光高压等管的供电!就是屏上的那张电路板!

网友:
还在学习中,搞明白再说吧

网友:
查下屏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屏供电都查一下,。

网友(2012-04-23):
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LZ     你可以找个OK的LCD屏排除下// 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再修就好下手了//有结果回复下

网友:
屏的灯管没问题了,是会白屏或是花屏,会不会是驱动板上面的ROM程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