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关机电掉不完

楼主(2012-03-12):
关机后除CPU供电之外其它电都不关,再按开关无反应,请问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情况,求解呀。南桥,IO,BIOS全整过了。

网友:
换个CPu供电、

网友:
K40AB好像是AMD的,关不机,应该南桥SLP信号还在,一个一个找了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南桥问题。

那机器是客人在别地方修过的,我主要是怕别人埋有陷井呀

网友:
南桥、IO、BIOS都弄过了,,你不是乱整吗????

一般都是像SUSP这样的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找个 图纸看看  修过的 有没有 少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