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3-12):
有一清华同方显示器。亮一会就灭,之后阁2秒就亮。怎么回事。有修过这问题的吗?急急急。。。帮帮忙。我是菜鸟

网友:
拆开测量电源电压,看稳定吗?

网友A:
一是电源滤波电容鼓了,二是高压板问题,三是灯管老化漏电

检测方法跟楼上所说是说,逐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电源滤波电容鼓了,二是高压板问题,三是灯管老化漏电

哦!我现在怀疑是驱动板。不加负载电源灯一直亮。加了一会就灭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你要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
开机,量着12V看跳变没?指示灯不闪就是高压和灯管了

网友:
检查、更换驱动板12V电源接口处的100u电容试试。此款若是长城代工的显示器,12V滤波电容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