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楼主(2012-03-12):
1、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845GL的那不是AGP槽,虽然长的一样,但是那个叫做ADD槽,插ADD卡的,
AGP数字显示扩展卡(ADD扩展卡)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设备,它必须与Intel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Hub (GMCH)协同工作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信号输出。GMCH是CPU中的高度集成化图形处理单元。这样它所提供的多媒体引擎可提供高质量的2D、3D、视频和图形显示功能。它通过1.5v AGP接口提供外部图形处理引擎。当ADD扩展卡接入1.5V AGP接口,可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ADD卡包括采用全高板型设计的TMDS/TV ADD card(支援DVI/TV输出),及针对超薄PC采用半高板型设计的TMDS ADD card(DVI输出),见下图。845G/GL芯片组主板可通过这两张子卡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或是进行TV输出,对于商用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廉价解决方案。
PADD卡的接口与AGP完全一样,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的主要原因。在此,特别说明,采用Intel845G/GE(如:P8、P8/333)的主板上的AGP插槽,可以使用ADD卡,也可以插AGP显卡;但是采用845GL/GV芯片组的主板(如:P8L、P7BL、BA1/GV),只能用ADD卡,否则可能会烧毁主板。
IO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不同的IO引脚定义不同,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就拿W83627HF为例说一下吧
+5Vsb待命电压
+3.3V待机电压。
+5V待机电压,触发后为低电平;
电池电压输入(+3V)
+5Vcc(核心电压)
+3.3Vcc(核心电压);
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IO坏.
打印机管理
5 鼠标键盘管理
{打以上二极体值如果不相等一般可以判断IO坏.
以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况且要打那么多针脚的值很麻烦.
要准确判断是否IO坏,只有用替换法了
一般如果怀疑IO有问题就直接替换就知道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2012-04-20):
对新手很有帮助,谢谢
谢谢不错

网友:
笔记本上有1117吗

网友(2012-03-17):
LZ你这发的是台式机的,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细心的楼主   学习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方法 值得一试

网友:
从几万年前 的网站复制黏贴的啊 还AGP数字显示卡

网友:
老物 现在很少修到这种主板 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提供仅供参考,一切还是要以理论做铺垫,经验下结论。

网友:
有高手这样指点很好哦,我们碰到困难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现在台式机都是PCI-E显卡插槽
AGP落后了

网友:
台机 维修思路

网友:
呵呵,不要客气

网友:
楼主有心了,好的方法和心得啊,受用了

网友:
楼主  的思路很明确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感觉非常受用
应该可以省不少money了!

网友:
先刘明 然后慢慢看 最近挂了2块主板 业余的人就来学习

网友:
有点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东西是真的嘛,太好了。。。。。

网友:
好资料,支持。来迅维网学了不少啊

网友:
什么东西啊 ,资料呢

网友:
好头疼啊!!!

网友:
学习了。奠定基础

网友:
果然用在同事的电脑上了,太好的资料了,真的可以有

网友:
这个很早前 论坛就有了的啊

网友:
还不太懂,要好好学一下!谢谢了!!

网友:
给自己充电,学习看看

网友:
不是所有的芯片组都爱坏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同时还请大家补充加强。

网友:
南桥测USB对地阻值,北桥测供电电杆是否短路

网友:
台机的,虽然有点老但还是不错的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没试过! 理论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2012-04-18):
别说别人是从那转过来的,有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分享,有的东西你看起来是很简单,但对于新手来说都是值得看和学习的!!!!!

网友:
资料老是老了点 但是 适合新手

网友:
对于我们入门小弟来说 总是有帮助的..谢谢楼主

网友:
参考一下,应该有用的。

网友(2012-07-12):
不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3-08-28):
好多字,看来我的主板是没有希望救活了

网友A:
不错,有价值,值得看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