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电路检修流程

楼主(2012-03-12):
不开机故障的检测方法及顺序
1、检查CPU 的三大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2、取下BIOS 查22脚片选信号是否有跳变
3、试换BIOS,查跟BIOS 相连的线路
4、查ISA,PCI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及AD),中断等控制线(这样可直接反映      南北桥问题)
5、查AGP,PCI,CPU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北桥是否正常
(一)、供电CPU内核电压
(1)无电压
   A、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B、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C、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2)电压低
   A、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B、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3)电压高
    C、反馈电路无作用
    D、电压IC输出电压低
 (二)VID0-4(+5V电压)
电压IC 无输出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断线
 (三)VTT 1.5V
 (1)无电压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2)电压高低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场效应管坏
(四)时钟
(1)无时钟
     CPU座与时钟IC 之间开路
     时钟IC 无输出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2)时钟IC无输出
     供电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无输出或一半无输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坏
(3)全部无输出
     有供电,IC 坏
    无供电,查供电相关线路
(4)一半无输出
     IC 坏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电
(五)复位
(1)无复位1.5V
     A、复位电压低:北桥坏
     B、有电压无复位
        北桥假焊或北桥无复位
        与北桥相连的线路断开
  (2)北桥无复位(看PCI、AGP、IDE是否正常)
      有复位:与北桥间断线
      无复位:查复位的产生电路

网友:
那个  无IC电压怎么是12V啊   所有的吗?

网友:
8脚的BIOS那个是片选信号呢

网友:
8脚 的看一二脚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超级小白。。需要视频教程或者图解啊

网友:
光有文字,还要有实践和图最好。

网友:
这个修不了

网友:
学徒来看看加点经验

网友:
知道流程了,具体的原件还得想想怎么办!

网友:
还能具体点吗

网友:
学习下!手头上正好有一块华擎主板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流程也行,有的是集成桥  没时钟芯片。。

网友(2012-04-17):
我的水平还不能看懂!虽然很全面,但是我不懂!

网友:
如果有图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更好了

网友:
看是看的差不多明白,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不行,要是来点图就更好了,那样我们新手更容易看懂测的是那个地方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会用得着

网友:
哎!理论与现实的差距还是很远的呢,个人认为

网友:
流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BIOS的没办法量。。。

网友:
不够详细,看得不明白,但还是很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