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长城350-P4电源求助

楼主(2012-03-12):
长城ATX-350-P4电源不通电,拆开一看,保险烧了,大电容鼓了一个,再测两个主开关管击穿。之前看过贴子说长城电源均压电阻坏是通病,于是更换均压电阻两个、大电容两个、13009两个,再检查了一下主开关管周边元件,无异常。串上灯炮通电,灯炮一闪即灭,量紫色5V,绿色3.6V,7500B第4脚4V,8、11脚2.2V,12脚16V,14脚5V,以为好了。短接绿线,风扇不转,量12V输出只有0.3V,其他无输出,7500B第4脚0V,8、11脚1.4V,1脚0V,12脚16V,14脚5V,主开关管对地电压Q1 C极320V,Q2三个脚都是320V,应该不正常。断电再仔细量13009周边电阻、二极管阻值都正常,新手刚学修电源没多久,没什么思路了。请教高手长城电源因均压电阻损坏烧主开关管,还可能会烧哪些元件。
另外问一下哪些元件可以在线测,哪些元件必须拆下来测才准确?我测量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是在线测的。

最新情况:换了一个1815以后,电源能启动了,量了一下输出电压,红色5.56V,黄色10.45V,橙色3.36V,蓝色-9.88V。负载一个光驱后:红色5.22V,黄色11.85V,橙色3.36V,蓝色-11.25V。这个电源算不算正常?会不会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隔离小变压器的初级,看看有没有起振

网友:
均压电阻量都没量就说她损坏了?

网友:
7500的1脚为0V是因为主开关管未正常工作无输出导致,13009的B、C、E间的二极管可焊下一边的脚测其正反向电阻看有没击穿(主开关管旁边的元件并不算多,很快就能查完)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回复!
最新情况:换了一个1815以后,电源能启动了,量了一下输出电压,红色5.56V,黄色10.45V,橙色3.36V,蓝色-9.88V。负载一个光驱后,红色5.22V,黄色11.85V,橙色3.36V,蓝色-11.25V。这个电源算不算正常?会不会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上主板、接光驱(不接硬盘)启动后再测电压,如果12V输出能上升到12-12.25V之间,其它电压正常,就应该是正常的,如果12V不能升到11.95V以上则应调整电压

网友:
还是得上负载后再测量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带板正常,感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