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12):
我的936焊台的烙铁头没用几天就发黑,烧死了,郁闷。。。。。

网友:
测试别调得太高了,黑了用250温度上满锡可以养回来的

网友:
不注意保养吧。、。、

网友:
你怎么弄的

网友:
用完烙铁不用了的时候弄点锡放在上面
同意楼主:
5.0
八音盒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上楼的观点 用完了上点锡

网友:
温度太高了,不用了就加点锡

网友:
没保养好吧!

网友:
海绵加水,加热后反复的上锡和在海绵上脱锡

网友:
不用的时候要加锡保养啊。不然氧化的很快的。

网友:
我一般用无铅的铬铁头

网友:
这个跟你铬铁的温度控制有关,之前我买了一台深圳产的白光936焊台,就是这样,很容易发黑过热,后来换了台FLUKES936焊台,一直没有这回事,好用得很!

网友:
不用的时候可以 加锡 把温度调到最低 用的时候在调高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是灌水行为?

网友A:
温度高了吧 不用的时候加焊锡

网友:
温度调得太高了

网友:
哪里有烙铁用的海绵啊 视频上说的 不能用沙发或者其他的海绵 ,哪里有卖啊

网友:
慢慢保养吧 温度别太高了 最高300 每次不用的时间要上焊锡 再不行淘宝上有烙铁复原膏

网友:
用完了上点锡

网友:
我用安泰信936b 黑了用小刀片轻轻把氧化层刮掉 然后在 电源板上锡多的地方蹭蹭。。。
每次用完烙铁 习惯性的挂点锡 温度调低 或者关掉

网友:
用砂纸磨一下,加点锡

网友:
用砂纸磨一下,加点锡 可以吗 我就为这事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