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5-KQ的声卡芯片能换4297A-JQ EP的芯片吗

楼主(2012-03-12):
笔记本声卡芯片的问题, 4205-KQ的声卡芯片能换4297A-JQ EP的芯片吗?

网友:
应该不能互换把,要找型号一样的

网友:
找图纸对下脚位就知道了

网友:
在网上查查看  两个芯片的定义看看呀  不过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A:
不可以 最好不要代换 小心烧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最好不要代换 小心烧功放

烧功放 啊 有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