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屏线没信号。。。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12):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插信号板正常,只要一插屏线就没有3.3V信号,这是什么问题啊。电容,稳压管全换了。。。

网友:
那有用通用的驱动板试过没,不行就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你检查一下屏这边...可能屏上有问题

网友:
打下数据线 阻止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外接3.3V插屏正常

网友:
屏拉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