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494第四脚保护

楼主(2012-03-12):
电源启动一下就保护了,测494第四脚为4V左右,直接短接地线电源可以启动,按照张定文大哥的方法问题出在IC 339的电路中
,换了三个339后问题依旧,查339周围元件无明显故障
而当用灯泡代替保险后电源能正常启动不保护,现在无思路了,请大家指教

注:换过50V2UF的电容的了,查各三级管OK,换过光藕,494的8、11脚正常输出

网友:
应该还是过流了吧

网友:
那你再顺着339的外围电路查了。

网友:
339一般是很少坏的,339起保护通常是后级输出电路有故障导致,故应查三个电压的对地电阻、复合二极管、后级电容等。换三个339证明缕主的思路错了

我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
494的8、11脚在短接后电压变化吗?不变化换494IC

网友:
4脚保护了,查4脚与339的连接,电阻是重点,跑值的可能性大。3.3V回路的精密稳压管也别遗漏。

网友:
有谁指点下,494主要测量哪几个脚吗?分别电压是多少?
最好能给一下494的IC资料!

网友:
494主要测量4脚  8和11脚  还有12脚

网友:
494的高电平由两条线路决定,一是负责监控的电路,一路是触发电路。一般情况是运放和PS-ON。

网友:
        我今天修个电源,本来是电源有吱吱响,被我修的也保护了。短接ps-on,7500b4脚还是高电平,4.94v。

网友:
我的也是494的4脚问题,短接了都不启动,得断开与339的连接才启动

网友(点评):
過壓或過流保護了...

网友:
重点查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原理如下:
如图所示,R32ZD4组成+3.3V过压取样电路,+5V过压取样信号一路加至ZD5,另一路加至R48,作为欠压取样电路的偏置电压;由R46R47R48D21组成欠压取样电路,-12V欠压取样信号,接至R47-5V欠压取样信号接至D21ATX电源输出电压正常时,保护电路不影响IC1④脚死区控制电平。当出现+3.3V输出过压时,稳压管ZD4击穿导通;+5V输出过压,稳压管ZD5击穿导通;-5V、-12V输出欠压,负电位的绝对值越小,在分压器R48、R46、R47、D21的公共节点D22正极处所形成的监控信号电位越高,导致D22导通。过压、欠压保护信号最终汇集在Q5的基极,只要取样信号有一路过压或欠压,Q5导通,C极0电位,Q6导通,基准电压5V经Q6的e、c极,一路经D23、R44加至Q5的b极,加强Q5的导通,另一路经D24加至IC1④脚,封锁⑧、⑾脚脉宽调制输出,使T2、T1停振,停止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