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本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2-03-12):
插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升至0.28掉电,有时反复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发现无线网卡接收不到信号。怀疑ec故障。拆机后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并且测得开机瞬间各电压均已生产,唯独1.8sus没有,初步判断掉电故障为供电不正常引起芯片保护动作。经查资料此机ec芯片和1.8sus power ic 型号分别为:it8512e和oz8116ln,实测板上oz8116ln pin3 开启信号3.3不能持续。跑线得3.3v开启信号受控于ec pin95 suson并且pin95脚直接为oz8116ln发出3.3v 同时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1.8sus 实测没有存在短路,怀疑ec芯片虚焊或本身性能不良。加焊ec芯片后,故障依旧。更换ec芯片,开机瞬间依然掉电,但有时反复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后发现无线网卡能接收信号了,断续更换oz8116ln,故障解决。

网友:
不错的分析介绍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看我的贴并回复。我志在打破各厂商和售后在技术资料上的垄断和设置的各种技术壁垒,有广大维修业界的朋友营造一个公益性质的交流平台!还是那句话,断续支持我,我会做的更好!

网友(2015-07-10):
呵呵  第一步就错了

网友(2021-08-23):
谢谢,非常好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