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3 不一样的花屏

楼主(2012-03-12):
Benq s73 ATI X1600独显  有8个显存。
来时是开机黑屏,加焊显卡后故障一样。     就取下重植后正常。。给客户10天左右,就返回来了。
现在的现象是开机花屏,而且插U盘与不插U盘花的不一样。特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内屏外屏都花!!!!)

不接U盘,花屏的现象1

不接U盘,花屏的细节,可以看到是PXE引导提示。

接U盘后,就这样花屏了。

VGACORE 1.2v 220 电容已换过。显存也吹了下。故障一样。
现在,估计还是显卡有问题,准备取下重做。大家还有别的建议吗?另外,请问一下要用什么软件来测这种显卡的显存,请大家指教。

最新进展,显卡取下来植珠重做了,故障现象一样。下一步准备看图纸,查下显卡的一些小电压正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2-3-13 12:37):
今天3月13日用R5测试结果,但不太清楚,结果的含义。应该是有问题。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

补充内容 (2012-3-13 12:46):
最新的进展,在下面。上面编辑不了。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外接看花吗?那就真接重植显卡芯片。

网友:
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跟你一样的,换了显卡也是一样,现在打算换显存!

网友:
显卡芯片,显存要换

网友:
换显卡看看吧

网友:
百分之百是显卡问题,你别的问题扩大了,把显存搞出问题了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导致这问题,还有就是内存槽。

网友:
直接换显卡,内外都花没得商量换了再说。显存估计不太可能 。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显存搞搞看,i我遇到得是显存

网友:
这个要换显卡的。重新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3月13日测试结果,麻烦懂的人帮我看下,是不是第1块显存有问题。应该没有测试完整,太花了,看不清楚。
另外,可以进安全模式。当然,屏幕也是花的,但还可以接受。安全模式下不死机。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3 4 5 6 7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3 4 5 6 7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3 4 5 6 7

TEST RESULT SUMMARY:
====================
RV530/M56 (0x71c5)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3164527] chA[33164527]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079955] chA[2079955]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079906] chA[2079906]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a通道 0-7.可能DQS DM信号问题。打值看看

网友: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