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Joybook R56 series 显卡G86-703换改良问题

楼主(2012-03-12):
Beng Joybook R56 series 显卡G86-703换改良显卡G86-741-A2花屏 外接也花屏,网上有说可换的,有说不行的,本人曾经换别的机器遇到过同样现象,最后只能放弃,本人感觉显卡芯片代换也分主板,不光是分显卡芯片的型号,请高手指点,还有703的原型号带换改良是什么?
芯片
显卡

网友:
你的机器,用 “正版原装白胶09年升级版温控GF-EMP8-A2” 就行了,我用过,这个芯片还可以用在IBM的R61I上

网友:
是你没做好吧,可以代换的,我以前也用成功过

网友:
看你怎么花的?若是竖的花,一般是不支持的!
推荐用G86-731试试,
小于或等于730的用731换
740用741换
大于740的用751,771换!

网友:
本人亲证 Beng Joybook R56 series 显卡G86-703换改良显卡G86-741-A2花屏 外接也花屏 本机屏幕呈现横向分三层 每层纵向细白纹,换G86-730 换G86-740 都可以正常显示,不是焊接不好 改良芯片应该也没题,因为我换了两片都不行,主板料号 DAPB2QMB8BO REV :B ,bios版本是1.04 ,没有G86-770 所以没试,朋友说703换过741但极机器不是一样的,所以我总结出 改良大卡挑主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芯片好贵,求加分。

网友:
R56换了两个771都不行和楼上说的花的一样。

网友:
换个全新原装08 730 就可以了 ,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