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DIY BGA支架图

楼主(2012-03-12):
刚设计了一个支架图,可以旋转,可以伸缩,成本低廉。不做详细说明,以便有经验的朋友发表宝贵意见。
此设计绝非商品设计,只能DIY使用。先把制作的材料想清楚发表意见。

此版不许灌水,看不懂的请旁观。

补充:放了一天,来了过百的人,没有人认出来?难道我画的支架部分不像是瓶子???
支座部分准备用有盖子的瓶子,盖子最好长一点的,这样比较稳定,不论是酒瓶,醋瓶,酱油瓶还是其他瓶子,只用符合长度,瓶盖长点,结实一点的都可以,甚至有些廉价的不锈钢保温杯(我就有一个,几元钱买的)也行。
如果觉得容易倒掉就想办法固定一下。

网友:
不知道老师所意为何?看不懂只能旁观?要是大家好奇,想学习哈,参与哈,老师也不给个机会吗? 多有冒昧的地方,谅!我也不懂这是画的什么,希望老师可以讲解哈!

网友:
这个类似简易的焊台支架
可以做风枪吹筒固定
也可以做PCB板固定方便测试

网友(点评):
分析有道理,请考虑一下用什么材料来完成这个设计,要加工简单,可以手工制作,还要廉价实用。

网友:
设计的很巧妙,上面的支架,用不锈钢的带边沿的材料,用来加强强度,厚度也不能薄了,上面固定的螺丝也要大个的,才能稳定的固定

网友(点评):
想法不错,要是你能猜到我准备用什么东西来支撑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设计关键是竖着的那个东西,你考虑用啥来做呢?假定:你已经买了光波炉,还买了热风枪。酒瓶,醋瓶,酒瓶,不锈钢瓶等等,等等家用的瓶子只要有盖子都能用,最好盖子长一点更稳定。我就不信谁家没有这类东西,除非家里不开伙食。只是你没想到而已。怎么设计看你的,一个DIY的BGA风枪架子轻易可以做成,用不着到处找。其他代用品有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张老师您好, 用酒瓶,醋瓶等下面未固定,加枪后是否会倒或移位,我想如用你的方法,是否能把酒瓶改为木料条?上下均能固定和调整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如果你有空瓶的话,找点沙子填满试试。850之类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也可以卷个纸圈来固定,多卷几圈,底部剪口向外折,用螺钉固定纸圈,瓶子的一部分装进纸圈里,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用洒平会不会爆啊!!!

网友(点评):
谁让你装酒了?不会装沙子?

网友:
谁也没有说到超市买瓶酱油买瓶酒直接拿来做架子。固定的办法也很多,找个纸圈就能固定。实际上还根本就不想固定,固定它干嘛呢?不固定可以自由移动。重心问题可以填沙子。这个设计也不是给大风筒用的,是给一般的850之类的风枪用的。如果要要装大风筒就去找大底的瓶子之类,也可以实现,当然还是要填沙子。没有重量是保证不了重心的。

如果我说个一,你就做个一,那你还DIY什么?不如去买产品了。想要DIY就必须加入自己的想法,做法。
所以DIY就要像大市民那样的敢于实践,自己想办法,我想大市民的几个帖子你们值得去看看,虽说不是十全十美,但也确有功效。

网友:
刚才找了个得力固体胶的塑料棒,试了一下强度很好,如果你有中号的(长95mm,直径25mm),可以再找一个硬纸管,正好能塞进去最好,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自己用硬点的纸卷一个。固体胶的盖子强度很好,盖子中间用剪刀赚个孔,就用螺丝可以上横条,固定的话也不难,扎、卡都可以,做出来应该很不错的。

这些都是没有加工条件的情况下做的事情。如果有加工条件当然金属的最好了,就是木制品也比这个好。

网友:
我没猜出来,让邻居看看,邻居说像个瓶子,我想的复杂了,没有敢说出来

网友A:
不好,不好!DIY玩玩还可以。实际应用就NO了。首先不牢,就是不安全。我想你不会你正焊着板子风枪突然掉下来。而且温度高了酒瓶易碎吧!不多说了。实用度20%            我还是觉得你那个移动BGA的想法不错。怎么不研究了?

网友:
这样怎么可以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动过手没有,试验过没有。没有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以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不好!DIY玩玩还可以。实际应用就NO了。首先不牢,就是不安全。我想你不会你正焊着板子风枪突然掉下来 ...

细长的瓶子肯定要固定的,不固定不要说工作时候倒掉,就是想放也放不住的,即使加重可能也还是要倒的,这个一试验就知道的。我说要做成可移动的肯定找短粗的瓶子或罐子的并且肯定会加重物的比如沙子之类。

瓶子因高温而碎的问题到没有,因为根本里热源还很远的。碰碎,砸碎也许可能有。

我这个设计并没有涉及固定不固定的事情,只是要利用他们的旋转功能。不小心被你们拉扯到会不会倒掉,要不要固定的问题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长的瓶子肯定要固定的,不固定不要说工作时候倒掉,就是想放也放不住的,即使加重可能也还是要倒的,这 ...

我也造一个用卫星不锈刚架子  升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长的瓶子肯定要固定的,不固定不要说工作时候倒掉,就是想放也放不住的,即使加重可能也还是要倒的,这 ...

张老,呵呵,不说了。给您老留点念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