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vl-15dx9

楼主(2012-03-12):
今开门就收到客户一台富士通vl-15dx9液晶 插电源待机0.05 插显示器没反应 打开一看接口被别人改过 ( NEC液晶 DFP(28针)改 DVI接口 这个上面没电源开关只有调节键4个 主板上有一个Q30 5脚的应该是开关管吧 电压时5V 他给一个M30的管2933的供电 不过2933没电压 可能是DVI接口没给命令 Q30不给点吧  我试了一下短接不行 电压基本都正常  请问是不是接口的问题啊??? 疑问中!!!

网友:
不要DVI改一个2025的板子吧 方便

网友:
有哪位师傅有经验指教一下 !急急急......。

网友:
手头的编号是D10,不是Q30,好象是稳压二极管,似两二极管对接,中间抽头.
有没有可能是DVI14及16脚(+5V)信号未送到M301(A1 0034)或M102(TFP101pzp),而显示没有信号输入?
Q30在28口附近有8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