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G31t-m5。跑d2.d1

楼主(2012-03-12):
拔掉内存跑d0.换过内存,刷过bios、检测过vcc_ddr vtt_ddr vcc_spd vref .都正常。时钟的话是0.8V
smbus都是3.3V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加焊CPU座吧

网友:
还有D1一般是IO的问题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看看是否虚焊了

网友:
lz解决了吗 以前我的也有一个是这样

网友:
它cpu座,断了三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