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问题

楼主(2012-03-12):
正常的时候SHDN#是高电平吗?

网友:
是高电平

网友:
能分析下吗。我感觉是低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两边的电压相等吗

网友:
继续等待。稳压管的1脚为高。导通Q30。继而其他管子都导通。SHDN为低。是不是啊郁闷了

网友:
哈哈请教了很多朋友终于明白了。SHDN#为高

网友A:
SHDN#应该是控制某个芯片的工作与关闭的,高电平工作,低电平关闭。Q29在截止的情况下,SHDN#为高电平,Q29在导通的情况下,SHDN#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DN#应该是控制某个芯片的工作与关闭的,高电平工作,低电平关闭。Q29在截止的情况下,SHDN#为高电平,Q29 ...

呵呵。你没分析工作过程

网友:
应该正常来说SHDN#为低电平。

网友A:
我分析原理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只要+VCC_IMVP、+V1.5AL、+V1.5S、+V5AL、+V3.3AL中,只要有一路电压为低电平(相当于某路供电芯片没有正常输出相应电压),就会把Q30的5脚拉低,使Q30的左边的那只三极管截止 ,这样就使Q27的1脚为低电平,Q27导通,Q24的1脚为低电平,Q24导通,+VDC\AD+通过Q24输送到R505电阻上,Q29的1脚为1/2的+VDC,使Q29导通,拉低了SHD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原理应该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只要+VCC_IMVP、+V1.5AL、+V1.5S、+V5AL、+V3.3AL中,只要有一路 ...

Q30不导通。Q27的1脚就相当于接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30不导通。Q27的1脚就相当于接地吗

Q30不导通,Q27的1脚应该为高电平(Q30截止相当于Q27的1脚的分压电阻为无穷大,压值应该相当于+VDC或者AD+),PNP的管子是1脚 高电平截止,因为Q24和Q27是特殊的三极管,在三极管的1、2脚间有电阻旁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0不导通,Q27的1脚应该为高电平(Q30截止相当于Q27的1脚的分压电阻为无穷大,压值应该相当于+VDC或者AD ...

既然Q27不导通、那怎么导通Q24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0不导通,Q27的1脚应该为高电平(Q30截止相当于Q27的1脚的分压电阻为无穷大,压值应该相当于+VDC或者AD ...

嗯我查了下资料。Q27的12脚之间相当于接地。为低电平。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简单分析,有错的高手拍砖
当VCC_IMVP    +V1.5AL     +1.5S    +V5AL     +V3.3AL    高于设定电压时 ...

你是从取样电压高的情形下分析的。感觉有道理啊。我们应该从三种情形分析。一是二极管击穿。一种是二极管一端电压为低。三是正常情况下。二极管特性具有钳压的作用。使q30的5脚为高电平。

网友:
q29要高电位就要1脚为底。一脚要为低就要q24不通这样就没有电压到q29的一脚,q24不通就需要1脚是高电平,1脚要高电平就需要q27导通(q27导通才会有高电平过去,到q241脚)要q27导通就要q30通,q30就要5脚和2脚高电平 然后就是整流二极管1脚底 2脚的电就会流过到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