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acer的日本本,要装xp的系统,怎么不行啊

楼主(2012-03-12):
用u盘ghost完后,重启后就显示硬盘错误,安装版也样
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下,再装装试试

网友:
进bios改下硬盘接口那 试试

网友:
bios里硬盘模式改一下先!

网友:
硬盘没有坏道,bios里硬盘模式也改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分区方式不对啊,先重新分区了看看。

网友:
看来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电脑重做系统之前是什么状况这你不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