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开机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2-03-12):
   这机器论坛搜了半天,没搜到图纸....
   按正常机子掉电维修法,测各部分主要电压,起来了没有..由于没有图纸,所以只能搜芯片的引角的定义来修了.
   经测 MAX8743  电感L1 L2 电压没有起来...找到初步故障点,开始维修吧..一般我会先测基础电压...基础电压2V,正常.说明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再测外围电路,发现自举升压电路戈壁了,有5V输入没有输出。。找了料板的二极管,换上。开机没有掉电,电流唰唰唰的上去。。屏亮了。。此机简单修复。。

网友:
基础电压是哪个引脚的电压呀?基础电压一般多少伏算正常?

网友:
回楼上,应该在说10脚的基准电压

网友:
这机器跑线路比较难整,有遇到过在内存槽背后被人搞断电阻造成时加电时不加电的情况

网友A:
楼主说的基础电压,一般资料上应该叫做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就是MAX8734的10脚REF的电压值。只要有4脚V+(19V左右)和VDD(5V)这两个电压正常,而芯片本身又没有问题,10脚应该输出2V左右的电压。反过来说,只要10脚的电压正常,一般就可以认为这个芯片大体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基础电压,一般资料上应该叫做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就是MAX8734的10脚REF的电压值。只要有4脚V ...

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