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花屏

楼主(2012-03-12):
手上有个7300GT显卡花屏,用MATS7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1            0
FBA[63:32]           0            0       191687     11655301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3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Read    Error Count: 191687
Write   Error Count: 1165530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我是新手,初步判断为显存2坏,能否用屏蔽的办法解决花屏希望指点下

网友:
直接BGA好了。基本都是显存虚汗,

网友A:
那么麻烦干嘛 知道那个显存坏了 直接重置 屏蔽不科学 显卡的大小和显存有直接关系啊

网友(点评):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科学不科学,你有本事屏蔽A区吗?

网友B:
看错误位子来看应该是00--31,一点花  32-63一颗花
个人认为出现一点花的现象就是bga空焊了。。。不用管那一个花的显存是不是坏了
先回焊一下核心。。然后在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误位子来看应该是00--31,一点花  32-63一颗花
个人认为出现一点花的现象就是bga空焊了。。。不用管那 ...

这个机子开机花屏,但放一段时间不用再开机就不花了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核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麻烦干嘛 知道那个显存坏了 直接重置 屏蔽不科学 显卡的大小和显存有直接关系啊

  貌似还不行吧... 我记得之前有在一块显卡上见到没有A区的。  B C D 三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不行吧... 我记得之前有在一块显卡上见到没有A区的。  B C D 三个

真的吗,我的这个可以屏蔽吗不想加焊核心了

网友E:
你首先要找到第一个显存,然后是第二个。第二组的第一个应该就是你上面所显错误的代码表示这个芯片OVER了。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要找到第一个显存,然后是第二个。第二组的第一个应该就是你上面所显错误的代码表示这个芯片OVER了。 ...

这个卡以前返厂维修过,原来是256的返修回来后被改为128了

网友:
右下角报错 一般是核心虚焊 不行加焊是不行的了 A区还不见有人能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我的这个可以屏蔽吗不想加焊核心了

那个给你也没用 BIOS 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就是就是~~好学习

网友:
有些卡加焊是没有用的。要重做核心。

网友:
建议直接加焊

网友:
有些卡加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右下脚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