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上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2-03-12):
故障:只接外接电源的时候:电源灯亮的时候,一切正常。电源灯不亮的时候,开不起机,但是放一天后,又能开机了。用电池的时候就一切正常了。

我有电路图,但是也是查不出原因。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按照不触发流程修理就OK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找个电压一样的,额定电流可以稍微大一点)看看什么情况。如果排除了外接电源的问题,就拆机裸板测公共点和各组电压的大电感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微短路

网友:
哦,还有一个可能:电源灯不亮的时候你轻轻动一下电源圆插头,看看是不是时间长了插座虚焊了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   是什么cpu

网友:
HP有的机器必须要用原装电源,OEM的都不行

网友:
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又坏了,红色的,检测电源进入的

网友:
电源换过几个了,还是不行。

在用外接电源正常开机的时候,图纸上39页那个+VIN哪里有19V;不开机时只有1V,但接个19V上去的时候,电源灯会闪一下,虽然现在+VIN处有了19V,但是电源灯也不亮。是不是主板上哪里会产生一个更稳定的19V.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HP机器要求很高。。。有的电源头不能使用,必须用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下载了,好东西,有没有点位图啊!

网友:
更换PU2,就可以解决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第八脚有个升压为28V VH28

网友:
在不上电的时候
测量PQ52导通的几个关键信号
ACOK_IN   ACOK#  +VH28

网友:
28V是有的

网友:
注意HP的电源头。用原装的,不亮的时候转动电源头看0 0.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不是电源,就是BIOS

网友:
求解,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部笔记本一样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