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12):
海尔S60 板号为S20II1的主板,开机电流升到0。6A,不跑码,等几秒后就掉电,哪位大侠有维修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
自己先顶下,量测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另外的话,CPURST也有,,,,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吗。。。但我拆了BIOS又开不了机,按道理BIOS是好的才对

网友:
不好说了 看看io 和usb有没有不对地方

网友:
缺电压吧,仔细量量

网友:
量下电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