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2-03-12):
谁见过这种电容,看上去是无极性,但从板上电路看还是有极性的

网友:
上面不写着正负呢吗

网友: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这个是87年的液晶触摸屏上用的

网友:
一端是铝壳的为负极,另一端橡胶的是正极。

网友:
呵呵,楼主观察力不仔细

网友:
箭头标示的方向的引脚应该是负极吧,一边一个脚 ,不像普通电容两只脚 在一边。

网友:
这是有极性的吧,好像还表明了负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