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2-03-12):
   这个方正t400属于同行的机子,这个同行送过来3个机子其他2个一个显卡一个北桥,简单搞定剩最后一个方正的比较难放最后研究呵呵。
   这个方正的听同行说是客户自己除尘,忘了拆电池,结果后面打火了,而且还在别的地方修过虽然没有大动过。打开机子后壳一看待机5V的2个场管已经被取了还没有装,拆机把2个管补上,加电测试没有3v5v,一看待机芯片是ISL6237,正好前些天定了几个直接更换。(打火的地方应该就是待机芯片的附近)在测3V5V已经出来了。按开关加电到0.3左右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测各个电感的电压只有CPU的电感没有电,看了下供电芯片是ISL6262的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换上开机加电到0.9左右在测CPU电感的电压已经出来,但是电压有点高,有1.4的电压,把U拆下来再加电测试发现U的供电只有1.2左右,有点低了,正常的电压是在不上U的情况下此电压应该在1.5左右,在上了U以后此电压会降低。看来还是供电的问题,芯片刚换完,就把目光瞄向转换的4个场管虽然测得阻值都正常但还是不放心就换了4个,换完后现象还是一样,就把视线从新回到了CPU供电芯片。这个供电芯片不是全新的,不知好坏啊。心里没有底,就去别人加找了个新的换上加电测试OK亮机。 但是心里还挺高兴但是好景不长,开机测试了半天就又不行了。
    很郁闷的再次拆机检测发现3V5V又没有了,崩溃(55)找了个全新的换上3V5V有了但是不加电,手摸个供电发现充电芯片特别烫,一看型号ISL6251这芯片太少见了,又去同行家找了个换上,换完加电测试,没有几下又烧了,为什么充电芯片老烧那?又找芯片换上,充电芯片为什么老是烧那?检测充电的电感发现电压来回的变最高竟然能到19V,继续检测发现下图的三极管的4脚和3脚阻值只有2正常的肯定是无穷大的,更换后阻值正常。在测充电电感的电压就很稳定了。我认为图纸中的主供电经过三极管的4脚直接和3脚相连没有经过任何保护,(现在是直接相连,以前是不是连着就不知道了)才会导致充电芯片很容易损坏。和电压不稳定。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Application%20Data/youdao/ynote/images/09637AC1B7FA464F912775F6055D98E9/qq%E6%88%AA%E5%9B%BE20120312121004.png
     开机测试结果测了没有几回就大电流了,崩溃!测各个电感发现待机3V5V电感对地短路,想也没有想就把待机芯片换了,在测还是对地短路,3V5V首先要经过EC,就摘掉EC,发现3V不短了但是5V还短。检测发现5Vpcu有2路是取CPU供电的就摘掉CPU供电芯片片5V不短了。3V的短路点应该就是这里,测试3V一条线都对地短路,排除待机芯片的问题,只有EC了,因为待机是和EC直接联系的。5V的短路点应该在这里。一看芯片找不到又去同行家找,找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汗)。正好同行那有,找来换上点击测试,待机微短,应该是EC没有焊好,拿着风枪吹吹,在上电测试OK。测试一天没有问题,这种EC有的拿烙铁焊几遍也没有用  那风枪吹吹OK。
    这种故障反思一下,也是刚开始没有仔细检测,但是此机不好说,就算测也不一定测得出来。见鬼的机子,无语.....
     看此机只能说自己技术不精没有找到故障点的确切位置,导致结连的烧芯片。得亏有这芯片,不然..................

网友(点评):
嗯 要是附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了  无语 。我辛勤的劳动成果啊。。。无语

网友:
这无语废了半天劲弄的帖子  图纸竟然没有  。。。

网友:
有配件,还是比较优越啊。

网友:
是啊 有配件是好啊  换了不行再查工作条件也不迟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啊。。。

网友:
没有T400这机器的图纸呀

网友:
高手啊 是

网友:
很好了 起码能修好

网友:
不管怎么换,能弄好就好

网友(2012-05-03):
楼主没有图纸,都修的这么细心,备件全就是好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不过就是没有照片,你说的那个芯片我还真没见过类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牛B,耐心更是没得说

网友(2012-06-10):
手上正有这台机,老掉电。。。。着摸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