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待机0.03A,触发0.04,,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2-03-12):
IBM T60 待机0.03A,触发0.04,,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上电,,不按开机键 量3.V.5V,都有,,,,,,,,,,,,,按开机键后,,量3V.5V都在,,没有思路了,,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无解

网友:
  在量下各组供电啊。  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是缺电压或短路引起的。

网友:
qita gongdiandianlu shibushi you wenti ya

网友:
有短路的,查查电压看看

网友:
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触发只有3.3V与5V,,其他电压都没有

网友:
来个高手指点下呀,谢谢了

网友:
先修供电吧,看看上电时序。

网友:
查查各项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还有几组M电压列,都发出来了吗,

网友:
那修VCC1R8M 电压呀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具体怎么回事得去测量,说是说不出来的。

网友:
用CPU指示灯,测试,,南桥没有一个灯是亮的,,可以判断南桥断线了

网友:
要么有短路,要么缺电压

网友:
吹下南桥和I0晶振试下,这种问题碰到过几次

网友:
根本就没启动起来,开关到EC,EC到南桥,南桥在到EC,看他们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M电压不正常吧,把其他的M电压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