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X200无法识别USB

楼主(2012-03-12):
一台IBM X200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给同行修,他说加焊了U16就好了,请大家来分析下U16和USB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加焊了U16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2-3-15 09:37):
最新情况,U16为系统供电芯片,系统供电为USB,外设,激放供电。USB供点由系统5V供电转换而到的因为5V不良引起的,所以加焊了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管USB的芯 片?

网友:
TPS51221应该是给USB接口设备提供供电的芯片吧。芯片接触不良,使USB设备无法供电,导致所有USB端口不能使用。

网友:
我不信他讲的。
这个是VCC3M VCC5M的
如果这个出问题,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是产生3.3和5的,这个芯片有问题5v就不稳定啊,所以usb不能用。原来我也修过一台神舟的,一查usb就死机或者掉电

网友:
这是待机芯片产生3M、5M怎么可能跟USB有关系呢?纯忽悠你

网友:
简直胡扯,瞎扒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修好过,,修了两三天走了许多弯路,不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所有U口都不能用 ,你自己没测测是供电没有,还是信号不通呢?

网友:
我在论坛里搜索过这个,有一位也是说加焊U16后解决,不信你自己搜搜看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说了
你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没

网友:
笔记本的问题,有些还真的不好说

网友:
肯定不是这个待机芯片出了问题。不然不是usb不能用了。

网友:
如果是这个问题引起的,也只有解释成USB供电不稳定,但好像又解释不通,板子都点亮了,怎么会5V供电又出问题呢?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USB是有南桥直接控制的

网友:
应该是会有个电压控制吧 要不就是过载

网友:
x200的usb供电是由pwh7控制的

网友:
是的啊
也可以这样说啊

网友:
为什么人家会给你说修的那里???你想偷学人家技术???我一般给同行修机器,修好了问我修的那里。。。我都是随便找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