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g31m3 v2主板故障

楼主(2012-03-12):
我这有三块V星g31m3 v2 的主板原来是内存不过,刷了bios正常能点亮了,但是断了点以后再开机诊断卡就卡到13 00不亮,然后清下bios就又能亮了,关机之后又不亮,折磨我好长时间,哪位大侠能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换个BIOS芯片,我原来遇到过,换了个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原理上也说不过去,但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和我遇到的显卡问题比较相似   烤了就亮  重启又不亮    只能换一个

网友:
有清COMS的,有刷BIOS的,你这清BIOS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bios块我也换过了,故障依旧,都郁闷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