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坎坷一维修,3个小时奋战结束

楼主(2012-03-12):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显示器返修的,上个月是高压部分烧了,换了高压条的,首先,插线,故障不通电,二话不说,拆机,发现驱动板,烧黑了,看样子没得救了,首先检查电源板,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只能改驱动板了,改吧,外点驱动板,灯管,OK正常,下面是改线路了,开始改驱动板了,大家都知道改驱动板一般都是用5V 首先找到电源板的5V供电,开启,接地, 然后上电,液晶屏,不停地闪,无画面,马上量电压,发现5V供电不停地跳变,断电,测量电源板5V供电正常呀,很稳定,没有跳变,难道是驱动板??? 电流表打到5V 接驱动板,外接灯管,怎么回事能,能正常开启呀,然后我又换了一块驱动板接电源板点,也是一样,没画面,液晶又在闪,驱动板都是新,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在仔细查查电源板,高压那边上次我修改的时候已经把负载断关了,在试几次,只要我接上驱动板,电源板的5V就跳,不接驱动板就不跳,不浪费时间,首先换了5V控制的二极管,再试机,还是在跳,然后又换了,431,光电耦合,呀,又变化,液晶不显示了,不过电源板的5V不跳了,电压只有4,4V,就是不显示,貌似4,4V偏低,带不起驱动板呀,断开驱动板,测电源板有5,17V,一上驱动板电压就只有4,4V了,不过不在跳了,看来还是电压低了一点,他妹的,换的零件都是新的呀,在换一个5V控制二极管看看,还是一样呀,仔细测吧,431反馈那边的线路小零件都没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仔细看看,电源板5V控制出来接了一个10V=820UF的电容,表面上看没啥问题呀,既然电压偏低,我给它换了一个10V=1000UF的电容,在测量5V正常,在接驱动板,丫的,画面显示了,在测电源板上的5V电压,正常有5,17V 很稳定,没有跳变,在多开几次,都没问题,马上去修改按键,按键修改很快,10分钟就好了,装机拷机,总算告一段落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小弟,刚学习显示器维修一个多月,经验不足,帖子写的不好,大虾们请多多包含,

网友:
积累经验 未来的高手

网友:
哎 这种问题,我估计是不容易查出来的、还得苦学呀

网友:
一个月就学这样了不错了 我学了3月了 估计这故障我够呛··

网友:
厉害..在找不到毛病就得换一遍啊  .呵呵.

网友:
5v不稳定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有示波器就好测试

网友:
是10V=820uF的电容不够大,还是它性能不良呢。

网友:
估计是性能不行了  滤波不好

网友:
不错,写的也很好,能够将每次实践都记下来,就是经验的总结,赞一个!!

网友:
是 够坎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