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CRT显示器

楼主(2012-03-12):
开机正常能弹出无信号输入,但是插上数据线就不能显示,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1、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2、检查一下显示器数据线(主要是H、V)输入接口有没有问题。
3、检查行、场芯片周边电路。

网友:
还有是分辨率有没有超出显示范围,或者是根本无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