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后进WIN XP时屏幕出现问题

楼主(2012-03-12):
山寨本 旋转屏 淘宝上1350元买的 上班反转屏放在办公桌 低调 上网用……前久出了问题
开机时能显示进“XP”和进“一键还原”选项菜单。之后就不能显示了。
屏幕只有隐约的亮光。但听得到系统开机音乐声,按键关机也能听到系统关机音乐声。
另:外接显示器能显示XP系统。屏幕上方的摄像头居然也可以工作——在外接的显示器上。
请问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驱动或分辨率 刷新率等不正确。可以尝试开机按“F8”选“安全模式”看能不能进入。如果能。可以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开机狂按F8,选VGA模式(最佳兼容模式),进去后再设一下分辨率和刷新率,再重启就可以搞定,如果还不行就得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其他的说是显卡问题或是别的问题,显卡坏了连黑底白字显示都不会有的!!

网友: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网友:
压北桥瘪瘪好

网友:
没有很大的问题同意楼上说的是分辨率或者刷新率或高引起的额,可以按F8进入选择VGA模式进去以后调整适当的模式然后再重新启动都行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可能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系CPU,或者显卡!屏线都有可能,因为系旋转屏

网友(2012-06-28):
放一下内部电池电 一般是主板问题

网友:
bzd不知道谢谢

网友:
你应该试试把显卡驱动卸载了。或者把分辨率调下

网友:
估计驱动问题吧或者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