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u5f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2-03-12):
华硕笔记本u5f加电不开机,上可调电源电流一直向上跑可以跑上1.25还在向上跑。待机电流0.02A,测过各路供电基本正常,没有短路故障。cpu vcore为1.0v,内存供电为1.83v,就是不跑码,于是想到了刷bios。但是找不到bios芯片。在基地下个点位图找了很久发现电池附近有一个8脚芯片ATMEL628,电位图上标的是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于是我想是不是这个芯片,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问各位有没有关于该芯片的一些资料,或者说这个芯片是不是bios芯片,我刷过32脚的plcc封装的sst bios在这个板上找了很久就发现这个,这个是不是tsop8封装的bios芯片?如果是这种芯片怎么刷?没有转接座,只有plcc32和plcc40的转接座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把图纸附上,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纸附上,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朋友我也是没有电路图,在基地下的是点位图,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在网上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淘宝上也没有卖的。上面没有电路标记无法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也是没有电路图,在基地下的是点位图,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在网上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淘宝上也没 ...

ec基本上都是和EC相连的,跑跑线路看看

网友:
这里提示的是ami bios

取掉ami bios那层黑纸下面的内存芯片。

这里是8脚cmos电池和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基本上都是和EC相连的,跑跑线路看看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不是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