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万能驱动板用途

楼主(2012-03-12):
在你急用的时候没有找到5V的电源你可以剪这边供电的部分剪去供电给原装的驱动板上去,另外加一个12V电源装进机子里面去

网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呀

网友:
就是,咱从来就没扔过!

网友:
哎,就我没有想到这样可以解决5V电源

网友:
没有看懂!能在详细点吗 ?

网友:
方法是好的,就是电源不容易装到机器里面去的呀

网友:
我会把它修好!

网友:
修理的人,会把它扔掉?即使再烂的版,也能找到有用的零部件。呵呵~被你发现美洲新大陆了!

网友:
在坏的驱动板上加上12V的电源 找到3.3V  加个高压板加个灯管 可以在你的工作台上当小电棒用

网友:
不错。会利用。不浪费

网友:
没有这样操作过

网友:
不太明白,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可以剪电源部分用,或者拆芯片和配件用

网友:
能利用驱动板的12V转换成5V和3.3V这个电路,有的修不了的5V电压,用坏板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