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A690VM2主板 求救

楼主(2012-03-12):
富士康 A690VM2主板 北桥 和南桥 是AMD的  求救  开机不断复位 复位灯狂闪 根本就是跳到了b0再跳回来反复反复的复位 好像是不过内存一样 但是内存已经换了几条 667 和800的了 就是533的没有  这个主板的通病一般是电池问题 可是这个不一样 整个主板现在电压 时钟 和复位 都有了 就是复位电压在跳变 复位开关脚电压正常 它没在跳变(3.3V) 各位大侠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帮帮忙呀 谢谢

网友:
明显 是板子的复位不正常 啊  先查下 各个电压

网友:
确定 主板电压和时钟正常了

网友:
你确定 诊断卡的复位等闪   查下自动复位电路

网友:
直接加焊桥吧,或是压一压

网友:
换个U和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有条件就刷bios没条件就分别简单测下pci 。PCI-E .IDE .CPU 复位都测下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嗯 谢谢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 那块是好的 然后我把BIOS 换过来了也是一样 把IO换了还是一样  然后量了PCI PCI-E  IDE  槽和BIOS复位脚都是在电压跳变  他这样跳 好像是自检不过然后再从新启动这样 而且很快  我用测试内存槽的卡 打了一遍内存槽AD线对地阻值基本相同 接下来就要做北桥了 看得不得咯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本次维修到这里结束 失败了 我把北桥吹爆了

网友:
恭喜你又多了点爆桥的经验 。

网友:
应该查下总线电压好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是VBAT电压低,开机的时候诊断卡上的灯狂闪,换了个了CMOS电池OK.。现在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