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屏升压板供电接口连接方法!!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2-03-12):
这上三星LTN141AT12-401显示屏的LED升压板(LED驱动板),两个接口,那个小的是6组LED供电接口,测只有一组有电,五组没电,是否可以把这一组有电的和其它五组并上,这样就可以让6组LED都有电了,想法不知能否实现,如何做请高手指点下! 下面的图是供电接口:

网友A:
我不懂该怎么测,也想知道LED和LCD的屏在维修方面有哪些地方不同。还是只是LED的屏只是用了一根LED的灯管,LCD用的是普通的灯管。请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等待回复.......和解决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和IBM的有点像

网友:
这个应该和亮度调节信号有关系,楼主不妨找下升压芯片的datasheet 看看

网友:
别急着“把这一组有电的和其它五组并上”。没搞清原理前谨慎些
下面的驱动板原理图你参考一下,研究研究再动手,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LED暂时没修过~~~

网友:
用一个好的高压板 对比着测一下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那个电源板 类似 LCD的高压板吧   条件还不是一样的吗  供电 开启 调节 地

网友:
一般笔记本的LED灯的那个小排线是一个正极 隔一个是空的其他的是LED灯的负极

网友:
其实led跟lcd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就是灯管供电不一样而已

网友B:
要是有一样的 拿来对比一下 应该会好搞一点(前提是另外一个是好的)

网友:
没遇见过 也想知道LED  和LCD  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一样的 拿来对比一下 应该会好搞一点(前提是另外一个是好的)

用一个新的换上了,问题如故,现在怀疑屏电路中LED供电部分有问题,一会发出来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该怎么测,也想知道LED和LCD的屏在维修方面有哪些地方不同。还是只是LED的屏只是用了一根LED的灯管, ...

LED用的不是灯管,而是许多小的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