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启动到正在启动WINDOWS时画面就卡住,换集成显卡恢复正常

楼主(2012-03-12):
我的BIOS是最新的,2010年2月28日的AMI  BIOS,刚更新过。我的显卡是ATI DH4350  512M的独显。按常理我插上独立显卡后,集成显卡自动屏蔽呀,而且我插上独立显卡,集成显卡也没有输出信号。我在BIOS里面也禁用过集成显卡。但是我插上独立显卡后,Win 7只启动到四个小球的地方就不再启动进入桌面了。安全模式等一切进入桌面的方式都进不了。更新显卡驱动,使用显卡催化剂。都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拔掉独立显卡使用集成显卡一切正常。我的主板是PC-DVR-945GC-L,CPU是奔腾E5300,内存是DDR2 800 2GB。以前使用XP系统,一切都正常,就是这次安装WIN 7后存在这个问题。WIN7的系统版本我换过了。也还是存在相同的问题,换安装XP的系统,独立显卡也可以使用,是我的硬件不兼容WIN7吗?在线等答案。还有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如何更新独立显卡驱动。独立显卡插上安全模式和win7都不能进系统呢。大哥们,帮帮忙呀。

网友:
我没遇到过

网友A:
到它的官网去下一个驱动呀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XP重启的,用集显就正常,后面查出是电压低了,加了个稳压器就好了,不知你那个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C:
主板和显卡不兼容,你换最普通的gf210包你可以用~!

换安装XP的系统,独立显卡也可以使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0084-1-1.html

网友:
监控主板你拿回来用,可以的你~!

网友D:
换驱动就对了我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驱动就对了我遇到过

可是在XP下可以换驱动,但是在WIN7下安全模式和正常进入都不能进桌面,我怎么换驱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XP重启的,用集显就正常,后面查出是电压低了,加了个稳压器就好了,不知你那个是不是电压的 ...

我的电源功率是270W的,我算了下,我的配置不到240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它的官网去下一个驱动呀

官网的驱动和催化剂我都下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是在XP下可以换驱动,但是在WIN7下安全模式和正常进入都不能进桌面,我怎么换驱动呀?

安全模式卸载就对了

网友F:
刷回原来的BIOS驱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模式卸载就对了

安全模式卸载?没做过呢?第一次听说,不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回原来的BIOS驱动看一下

我现在就是寻求ATI HD4350 512M的显卡BIOS,看刷新一下可以解决不。

网友G:
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

BIOS里面怎么设置也没用呢,我还升级过BIOS都没解决。

网友H:
个人认为是主板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 怪问题   估计是win7支持问题   还是用xp吧   驱动支持比较好  要不等你把显卡驱动装完了  还会有其他的  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和显卡不兼容,你换最普通的gf210包你可以用~!

不是和你说了吗,第一是监控主板,第二你又要安装win7。xp系统肯定饿米有问题~!我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不是拿回来用,而是我比较喜欢大板设计~·

监控板兼容XP,做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监控板兼容XP,做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

看来我的板板就此告别WIN 7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个人认为是主板BIOS的问题

可是我把BIOS刷新到最新的了,2010年2月8日出的BIOS我都更新过了。问题依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不是电源功率,是电压。

我用万用表测过了,几组线的电压都正常呢。。。真要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的板板就此告别WIN 7了!

集成显卡可以安装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把BIOS刷新到最新的了,2010年2月8日出的BIOS我都更新过了。问题依旧呢!

关bios什么事情~!

网友:
集成显卡256,跑不快呢@@

网友I:
路过,看看,你在XP系统下做过WIN7的升级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路过,看看,你在XP系统下做过WIN7的升级测试吗?

WIN7升级顾问测试的硬件全部通过呢。

网友:
估计您的独显质量有问题,我从没遇到您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操作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
显卡温度过高风扇不转了

网友:
当时是在独显状态下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