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老笔记本显卡驱动怎么老打不上。。。

楼主(2012-03-12):
今天来了台宏基笔记本,具体什么型号,也忘了,客户来了说重装系统,装个系统后发现显卡驱动打不上,从官网下驱动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之前你是否知道驱动是正常的?
官网下的是不是有可能型号搞错了
然后再想是不是显卡!

网友:
重装系统之前你是否知道驱动是正常的?
官网下的是不是有可能型号搞错了

网友:
我遇到过,做显卡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