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灰屏,进PE自动关机。

楼主(2012-03-12):
接一台V3000 无显示,电流有跳变,条件反射桥的问题。。NF-G6150的北桥,拆板看了下,板子成色还不错,加焊一遍接屏测试亮机了,把硬盘接上,能进了。。然后开始装外壳。全部装好了,开机。。。。机器自检完成后准备引导系统了就卡那了白屏的,有背光,无图像了。。重启几次依旧。光盘引导进PE   ,刚进PE的桌面,,掉电了,像按开关关机那种样子,电流慢慢降下到1.2A左右就停在待机电压上。。把桥拆下来重新植珠,问题依旧。。翻阅大量古籍基本上都疑是桥坏了。认了10年改良版回来。好贵一片啊。全新无铅的。装上。。NND 问题还是一样,冒汗了。。。。水平不精,不知道从何下手,,会不会是接口或者是硬盘USB管理部分呢。。。。换个430的南桥试试,,呵呵,,问题一样的。。想不出问题会出在哪,,求遇到过的或者懂的大师指点。。小弟初学者不才。。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
补充一下,装过系统试的。

网友:
不装壳 裸板进系统试下

网友:
裸板一样的,跟装壳一样的。

网友:
屏线
屏线接口

网友:
换cpu试试,AMD的容易坏

网友:
已经好了,谢谢各位.重新换了块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