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触发掉电

楼主(2012-03-12):
ibm t43 触发掉电,插电源时有3V 5V, 按开关电流有跳一下,此时3V 5V也没电压了,更换过1901 ,和3V 5V的电容,无果,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请问大家再怎么往下测。

网友:
可能是某个线性稳压器坏了,五个脚的。

网友:
可能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基准没有打开

网友:
估计是哪里有短路的情况,保护了

ibm的板子就是这样检测后续电路异常立马保护。

网友:
近段时间很多是受潮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自己感觉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好,郁闷呀!!!那个高手给指点下别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IBM T43 故障现象相同,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电流。指示灯一闪寂灭。貌似短路。求帮助!!!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应该对着电路图先测量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然后上电触发,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搭在某一路供电上监测有没有电压跳变,来确定哪里出电了,哪里没有出电。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多的啊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求思路

网友:
你量一下3V5V的电感有短路现象吗? 不过一般网卡容易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触发瞬间,电流到多大才掉下来
1901 22脚SHDN ,掉电后是否为0

网友(点评):
如果为0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触发到0.7左右 掉电

网友:
看看IBM的上电时序 好修这样的机器 下个图

网友:
触发掉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按时序一个一个来,待机的所有电压,不光是3/5V,还有内存和南桥的,再用示波器打1901芯片的开启,一步一步的走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