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与谐振电容断线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2-03-12):
来论谈也有半年有余了吧,今天有时间,来发一个简单的维修案例,什么板早忘了,只知道当时就是不开机,接到板后首先想到待机,晶振,I/O,南桥。那就一个一个来,当测到晶振时就找到故障了,晶振一头是1。48V一头是0V,仔细看了一下,有腐蚀,补焊无果后,测线路,首先想到通往两个地方,一时钟芯片,谐振电容,(图我就不上了,在任意一个图纸都可以的到它的线路。)二级管档测,与时钟线路正常,当测到电容时,无穷大,二话不说,先飞线再说,结果飞好后,试机一切正常,客户拿,至今没问题。因为手里没设备不能上传图片了。希望版主看到能通过。

网友:
楼主不错啊,很厉害,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考虑IO或者南桥了

呵呵,我一般都是先简后难的

网友:
多分析研究还是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