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QDI 845主板维修

楼主(2012-03-12):
版型 联想QDI 845
故障现象 不触发   第一次触发保护掉电

维修思路   这里走了点弯路 一直以为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拔掉CPU 4PIN  依然触发风扇转一下就掉电    遂即拆掉声卡  触发依然是转一下就马上掉电  CPU部分有几个电容鼓包了 换了  打CPU阻值 正常   ATX 各个阻值也正常  强制开机不跑马 摸全板无异常发烫的部件   后来怀疑I/O有问题 可手头没有 w83627HF-AW   在废板上找了个 w83627F-AW  代换后 正常触发 也跑码了  测试PS2  USB 等接口都好使  但是 CPU 风扇不转  无所谓  改成电源直接供电吧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但是 CPU 风扇不转”只接用atx供电这样能用的久吗?主板cpu fan没有电压会不会影响其它比如cpu会运行不稳定等。不过还是支持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羡慕你们。能一边修 一边拍照过程,我想留下过程,没办法,店里太忙,没时间。

网友A:
不用担心 我改过不止一个 都没问题的

网友:
刚好我手上有一块也是不触发,现在正在换IO 看下得不得先  强制开机也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 我改过不止一个 都没问题的

恩。谢谢,思路独特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B:
触发不了。第一应该找IO.然后再找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发不了。第一应该找IO.然后再找其他的

这个故障是第一次可以触发 但是1秒掉电 呵呵 所以走了点弯路  一开始只是以为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是第一次可以触发 但是1秒掉电 呵呵 所以走了点弯路  一开始只是以为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第一次上电就保护我第一步也是走cpu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第一次上电就保护我第一步也是走cpu供电

你没看我上面说的么  我4PIN 也拔掉了 还是掉 管子电容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我上面说的么  我4PIN 也拔掉了 还是掉 管子电容都测了

嗯看到了最后修好了就行

网友:
额  又是IO。。。。

网友:
我初搞维修   没有这么多芯片代换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学习一下 经验啊。

网友:
这样改真的不影响使用吗 下次试一把

网友:
看了一下,原来楼主是把CPU风扇直接接ATX电源了,这个在早期的486以前都这么做,后来才改成主板供电,主板可以监控转速

网友:
插风扇的那几个针没有电压吗?

网友:
比较老的主板·  有可能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