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拆芯片锡全在芯片上

楼主(2012-03-12):
最近进了个BGA,开始学习用,按照给的参数温度,拆了几个有铅南桥, 拆的叫个惨啊,锡全上到芯片上来了,看到人家视频都是锡在板子上,拆几个都是这样,也按了人家给的建议上温打高一些,但好像还是不管用。不是说镊子轻轻推了能推动就是完全熔了吗,怎么还会这样。还有,那个主板上的锡盘处理完后好像特别小,是正常的吗?

网友:
呵呵在那里有什么关系,拆下来没有掉点就可以了呗,为什么非得残锡在板子上。不明白有什么作用

网友:
那些露铜点的就是算是掉点吗?还有些没有锡点的也算是掉点吗?

网友:
这是十分正常不过的事情。

网友:
点小是PCB制作时的原因。

网友:
楼主不必担心,完全正常,看拆焊后的芯片还是很漂亮整齐,证明基地的CF260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
我现在都不敢拆了。拆过几次老是掉。。可能是温度不够。还有那个点确实就是那么大。

网友:
比较正常,可能是你上部温度没有下部温度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温差太大了可能

网友(点评):
温度设置可能如你所说,但目的是正常拆下来,只要正常拆下没有出现损伤不管锡球在板上还是在芯片上都没有问题。依我看拆成这样更好。

网友:
我也是新手在学bga,这二天拆几个桥,和你的情况一样,应该是正常的,我设的下加热温度高一些!现在就是对于一些没有合适钢网的芯片在植球时还不是很顺手,用万用钢网老是出问题~

网友:
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芯片上的原因很多,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你提芯片的时候,芯片上的温度下降很快,而此时PCB的温度还比较高,所以锡球就粘在芯片上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