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T43待机0.04开机就0.00.必须断电才会再有待机

楼主(2012-03-12):
如题,本人自己的本本待机0.04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就掉电到0.00.必须重新插拔电才能重新有待机,用电池也是一样,那个TB芯片换了也不行,南桥也做了,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1631换没有

网友A:
B电压短路了啥

网友:
可以把PMH6的B电压控制脚的电阻拿掉

网友B:
待机电压粗问题了

网友:
掉电到0.00时按照无触发故障检测一下

网友:
t43独显没有16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电压短路了啥

小弟不才,能告诉我第几脚么、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粗问题了

待机多大算正常??0.03?

补充内容 (2012-4-16 10:39):
有人说是电源管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