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怪问题求教育

楼主(2012-03-12):
小的前几天接了一块T40的主板 当时测试是花屏 主板的显卡是ATI9000的 测试花屏就直接换显卡可是还是花屏 这两天我换了4个显卡可还是花屏 量了供电时钟都正常了  老师以前说过色差信号会接什么终结电阻阻值不正常会导致花屏。可是这板也不接那电阻  唉 求大师们教育一下 小的在这谢过了 花屏的样子是大浪淘沙那样的。。还有这板没有背光开启信号每次测的时候要短接那个电阻

网友:
显存呢,显存也会花的

网友A:
你的头像很可爱哦,这种机直接换板好得多

网友B:
花屏,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背光信号要查电路看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背光信号要查电路看什么问题了

背光可以飞线的 这个知道- - 屏没问题我们这里修统货的 屏很多的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很可爱哦,这种机直接换板好得多

额 修统货的 不是整机- -

网友(点评):
外接花屏吗?

网友C:
花屏  以前做T40  7500显卡也是换了3个还是花,后来看点位图,发现断了条信号线,飞了就好了

网友:
掉点了  飞线

网友D:
显存也会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花屏  以前做T40  7500显卡也是换了3个还是花,后来看点位图,发现断了条信号线,飞了就好了

没断线啊- -我已经做好30多片就这片很变态不知道怎么搞-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也会花的

关键是显存在显卡上面 换显卡的时候肯定一起换了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断线啊- -我已经做好30多片就这片很变态不知道怎么搞- -

那就不用修了啊 总不可能有百分百的成功率啊 浪费时间嘛  这时间去修别的都好几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