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860 能开机 不识别usb

楼主(2012-03-12):
今天来一台神舟的本子,hp860,来时能显示 做不进去系统,好解决,就直接换硬盘做系统,结果发现不识别usb usb供电正常 就是不认别 么办法 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 还时不行 BIOS里可以认到硬盘 但是硬盘启动顺序那一块 BIOS 显示 乱码 郁闷 还么有遇到过  以为是南桥有问题直接拆开换了个南桥 急了 还是原故障 换了内存  硬盘 加焊了显卡  故障依旧   郁闷 无奈 寻找帮助 谢谢

网友:
加旱一下产生5v的电感

网友:
问题可能不在桥上,查查南桥到USB之间还有元器件吗??

网友:
南桥到USB之间还有元器件吗册4对地阻值

网友:
硬盘在BIOS里显示!号,我遇到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刷BIOS

网友:
谢谢楼有 哪位大师有HP860的bios  传一个 谢谢  我也觉得bios可能性大点

网友:
BIOS下面显示乱码    基本确定是BIOS程序损坏

网友:
嗯 刷个BIOS试试看啊

网友:
查查南桥到USB之间的线路在决定是否刷BIOS呀。还有打USB的对地在做桥啊!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是BIOS吗?不识USB很多是南桥...

网友:
是不是USB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呀,我也遇到过,是电感虚焊了

网友:
换南桥再换BIOS,

网友:
电感虚焊也会引起USB不能识别吗?
楼主不是说五V供电正常的嘛、。。

网友:
USB和显卡应该不相互影响

网友:
以前只碰到过硬盘做不进系统换南桥好了,这个现象有点诡异,期待楼主修复告知下结果

网友:
动手之前要做好复原的准备,不能把机弄死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告诉下结果

网友:
早上刚弄了个HP  NC6000也是装完时系统;后USB口不好使,插入够显示 UNKNOW DEVICE百度了下,把USB2.0的驱动禁用了,就有一个好使了,

网友:
今天来刷了一个bios    呵呵 好了  啥都好了  bios 里面的开机启动项也正常了  USB也认到了  交给客户 200大洋 呵呵 第一次来就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  谢谢了 分享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