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1-X板CPU旁的电感线圈通电后很烫手还有发出电流声,主板没有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2-03-12):
华硕P5VD1-X板CPU旁的电感线圈通电后很烫手还有发出电流声,主板没有复位,不跑马,MOS管全测过了是好的,那里出问题?是不是ADP3181 IC 和八脚IC  3110  ?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可能3181坏,也可能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电感也有可能坏了,供电的相位控制和电流反馈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PWM芯片本身有问题,或者相关反馈回路上有元器件有问题的居多。电感很少坏的。

网友:
等侍检测流程...和结局

网友:
换掉adp318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