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H 不触发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2):
           今下午接一ASUS X81H同行的本本。客户描述:该本本在家闲置一年半载,不触发了。
           呵呵,心中一阵暗喜。直接把那个该S的休眠键给干掉,问题依旧。接下来又排除开关问题。还是乖乖的从头查起。

          查开关脚1,2脚发现电压只有0.几V,呵呵。问题点发现了。 继续追查信号.......

         查到Q47时,发现+3VA电压很低,看样子问题就出在+3VA了。

        追到U5401,查其引脚时,发现R5403,R5404已经严重腐蚀。呵呵,清洗+重新焊接后OK。

同意楼主

网友:
偶想问下,你说的那个休眠键指是用什么字母表示的呢?

网友(2012-06-01):
华硕的那个休眠键啊,不知道吗?屏下面那个尖的

网友(2012-03-12):
这个是因为 R5404 和R5403被腐蚀   反馈电压不正常    造成+3vao输出异常   楼主思路很好啊  顺腾摸瓜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31):
学习的时候。。。老师都说让我们学好时序。。确实很重要呀?

网友(2012-03-12):
楼主这个机器可以算是秒杀了吧

网友:
楼主应该把整张电路图附上来多好

网友(点评):
基地论坛里有的

网友:
这个是因为 R5404 和R5403被腐蚀   反馈电压不正常    造成+3vao输出异常   楼主思路很好啊  顺腾摸瓜

网友(点评):
其实都是点位图和电路图的功劳啊。感谢基地,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LZ修的时候就应该观察一下撒,那就电路都不用查了!

网友(点评):
呵呵,没那么仔细啊。

网友:
楼主好功夫秒杀修机

网友:
精简 精准,维修功力深!

网友:
不加电的,首先找的就是开关,很果断,很犀利,赞一个.

网友:
呵呵,有图纸修本看来就是方便啊,LZ这个本修的还真快!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过这个机器有通病,包括整个华硕A8系列待机爱出问题,不开机应该先看待机,那个LID SWITCH按键经常按下不起来。

网友:
遇到过掉电的,KBCRSM信号不对。

楼主:
{:soso__883836738728944801_2:}返修啦,纠结啊

网友:
能具体说说你是怎么把休眠信号干掉的么

网友:
轻车熟路,手到擒来,佩服!

网友:
把那个腐蚀电阻换了才好。

网友(2012-05-31):
楼主高手,真是跑线能手,如果再配上实力图就更好了

网友:
+3vao输出不正常别楼主秒杀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析,定位准

网友(2012-07-04):
真的是一个好的办法呀!

网友(2012-10-01):
修的不错,应该可 以秒杀的吧